51单片机看门狗电路设计

楼主(2011-05-15):
采用89C51单片机和X25045组成的看门狗电路,X25045硬件连接图如图1所示。X25045芯片内包含有一个看门狗定时器,可通过软件预置系统的监控时间。在看门狗定时器预置的时间内若没有总线活动,则X25045将从RESET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经过微分电路C2、R3输出一个正脉冲,使CPU复位。图2电路中,CPU的复位信号共有3个:上电复位(C1、R2),人工复位(S、R1、R2)和Watchdog复位(C2、R3),通过或门综合后加到RESET端。C2、R3的时间常数不必太大,有数百微秒即可,因为这时CPU的振荡器已经在工作。
  图1X25045看门狗电路硬件连接图
  看门狗定时器的预置时间是通过X25045的状态寄存器的相应位来设定的。如表2所示,X25045状态寄存器共有6位有含义,其中WD1、WD0和看门狗电路有关,其余位和EEPROM的工作设置有关。
  表1 X25045状态寄存器
  WD1=0,WD0=0,预置时间为1.4s。
  WD1=0,WD0=1,预置时间为0.6s。
  WD1=1,WD0=0,预置时间为0.2s。
  WD1=1,WD0=1,禁止看门狗工作。
  看门狗电路的定时时间长短可由具体应用程序的循环周期决定,通常比系统正常工作时最大循环周期的时间略长即可。编程时,可在软件的合适地方加一条喂狗指令,使看门狗的定时时间永远达不到预置时间,系统就不会复位而正常工作。当系统跑飞,用软件陷阱等别的方法无法捕捉回程序时,则看门狗定时时间很快增长到预置时间,迫使系统复位。
  以下是C语言编写的看门狗程序部分。
  #include reg51.h
  sbit cs=P1^2;/*片选信号由P1.2产生*/
  sbit sck=P1^3; /*时钟信号由P1.3 产生*/
  sbit si=P1^0; /*SI由P1.0产生*/
  sbit so=P1^1; /*SO由P1.1产生*/
  sbit c=ACC^7; /*定义位变量*/
  bdata unsigned char com;
  void tran() /*发送一字节数据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ACC=com; /*将数据放入a中*/
  si=c;
  sck=0; /*sck产生一个上跳变*/
  sck=1;
  com=com<<1; /*左移一位*/
  }
  return;
  }
  main()
  {
  com=0x06; /*发写读使能命令*/
  cs=0;
  tran();
  cs=1;
  com=0x01; /*发写状态字命令*/
  cs=0;
  tran();
  com=0x00; /*定时1.4s*/
  tran();
  cs=1;
  ...;系统正常运行的程序部分
  }
  需要注意的是,在程序正常运行的时候,应该在适当的地方加一条喂狗指令,使系统正常运行时的定时时间达不到预置时间。系统就不会复位。喂狗指令如下。
  main()
  {
  ...;系统正常运行的程序部分
  {
  cs=0; /*产生cs脉冲*/
  cs=1;
  }
  }
  X25045的看门狗电路使用十分方便。X25045内部还集成了512BEEPROM和电压运行监视系统,只需这样一块芯片,外加晶振和复位电路就可以组成单片机的应用系统,非常适合于便携式仪器和嵌入式系统的设计。

网友A: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技术了吧?现在不少MCU自带硬件WD和EEPROM的! :)

网友B:
是很久了

网友C:
有点过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