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V的低噪声、低功耗的供电方案

楼主(2011-05-15):
目前快被逼疯了。。我是个电源白痴。目前需要+-12V电源给运放,

要求低噪声,低功耗。。电流不高,100mA就够了。。但是纹波要低。。愁坏了。。。

明确表示不让用DCDC。。说DCDC噪声大。。嘿,用7812 7912稳压又说功耗大。。

我基本上处于不会做状态了。。。

请问大家,,这个怎么才能实现啊?.

其中还有数字部分的5V供电,这个我打算直接用地隔离的DCDC来弄了。。但是+-12V,我实在没辙了。。

有性能好的模块电源也可以,只要功耗低,纹波,噪声低是uv量级的。。价格贵点也无所谓。

只要是输出是+-12V,要是能顺便给我带个5V就更好了。。

输入无所谓,只要不是AC。。。我都可以接受。。嘿。

如果我用电池送+-13V左右的电源,只是到下面稳压下行不行?用LDO。。。。。

网友A:
线性电源的噪声确实比开关电源小,要求高时可用线性电源,78系列就是线性电源,至于功耗大不大要看输入输出间的压差和工作电流,不能泛泛而谈,100mA的工作电流用7812和7912完全可以,但输入电压要在14.5V以上,比如取3V压差,这时7812的耗散功率是0.3W,甚至不会明显发热,其输出纹波再进行适当的滤波,电池供电的话电源品质完全可以接受。

楼主:
嘿,可是电池供电电池会降压啊,一直要求14.5以上,,不太方便实现啊。。还得用DCDC啊。。

网友B:
你可以先用DC-DC,在用78XX是线性电源。

楼主:
线性电源能把纹波去除吗?。。LDO呢?嘿,只要产生了纹波,其实下面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纹波了,对于这个系统来说,去纹波比稳压更重要啊。

网友A:
可以先用DCDC再用线性稳压,但要注意DCDC的设计,尽量抑制通过地线回路传导的干扰和空间耦合的干扰。

楼主:
78xx太大了。。。有同类芯片封装小点的推荐吗??

网友C:
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78Lxx。 请问DCDC是否可以考虑使用3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