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导率和ph测量

楼主(2011-05-15):
我现在在做ph和电导率同时测量,现在有个问题比较麻烦,测量时两个电极在同一个池子里,好像相互之间有干扰,请问怎么解决啊,电极的激励采用1k的交流信号,单独测量都没问题,一起把两个电极放进待测液体,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A:
介绍一下你的防范措施和传感器、容器尺寸情况

楼主:
ph传感器就是普通的复合电极,电导率传感器k=10的铂黑电极,容器目前暂时放到了普通的桶内(直径30cm高60cm左右),下周拿去实地测,现在的做法是ph电极和电导率电极信号处理好之后,直接送ad采样,单独将ph电极或者电导率电极插入溶液,显示的ph或者电导率都正确(和ph计、电导率计比较),两根电极一起插到溶液中,就出现问题,离得越近影响越大,这点我想是对的,因为电导率电极上有交流激励信号,影响了ph值的测量,但是ph电极怎么也影响了电导率测量,这点不是很明白

楼主:
ph电极的电势很小,难道也影响了电导率,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B:
问题就出现

楼主:
关键是现在只能把两个探头放远,不知各位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C:
加个激励开关控制。
分时测试,当测试PH电极信号时,把测试电导率的激励源关断。
测试电导率时,关断电极。

楼主:
嗯,有道理……谢谢楼上的仁兄

网友D:
谢谢要求和区别 别用那么多的要求和定位

楼主:
问题依旧存在,分析了,应该是ph电极的参考地和系统的模拟地在一起,通过测量溶液传递干扰信号……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隔离

网友E(2013-12-31):
引用 楼主:
问题依旧存在,分析了,应该是ph电极的参考地和系统的模拟地在一起,通过测量溶液传递干扰信号……这个有什 ...

用0欧姆的电阻隔离试试看

网友F:
用双刀双位的继电器让PH电极二端浮的不是可以的了.

网友G(2016-05-10):
请问,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H(2016-10-12):
你说的“但是ph电极怎么也影响了电导率测量,这点不是很明白”这点,pH复合电极里的凝胶含有很多离子,会吸附电导电极上的离子,导致电导电极的测量不准确。
我在实际测量当中,只要两个电极放到一个水池里,pH直接飙到最大,电导率为0.暂时想的是分时测量。

网友H:
已经测试,影响的原因是因为电导率和pH供地,导致电极间的信号影响,最后把电导率测试电路进行数字隔离就可以了,电源 地 信号全部隔离。可以在一个水池里测试。

网友I(2016-12-09):
哥们用的是哪个电源隔离模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已经测试,影响的原因是因为电导率和pH供地,导致电极间的信号影响,最后把电导率测试电路进行数字隔离就可 ...

哥们用的是哪个电源隔离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哥们用的是哪个电源隔离模块

ADuM5000,
5V隔离,输入5V 可以输出5V或3.3V 自己设定。

网友J(2018-03-13):
请问下单片机怎么计算电极之间的导电率?

网友J:
1K的交流信号  怎么计算导电率?非常感谢,请赐教!

网友K(2024-05-10):
引用 网友H:
ADuM5000,
5V隔离,输入5V 可以输出5V或3.3V 自己设定。

隔离电源GND怎么处理的 单点接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