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8B20序列号

楼主(2011-05-15):
多点测温因仿真需要DS18B20的序列号,目前只知道低八位为28H,接着的48位为传感器相应的序列号,高八位为那56位生成的冗余码。。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实物18B20的序列号,目前只知道一个64位的序列号,需要三个传感器的ROM64位序列号,仿真的时候需要匹配ROM,搜索ROM不会做。。有点笨啦。冗余码自己算不出来  那异或移位一会头都大了

急求大神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用抑或移位,8位8位一起算就行了。G=?

网友B:
搜索ROM可以采用二叉树的思想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C=X~8+X~5+X~4+1
序列号为64位  能帮我写两个吗?? 随便写  只要能用   谢谢啦
我知道的一个为8EH,00H,00H,00H,0B8H,0C5H,30H,28H,
固定的一个就是28H    前面的也不会算啊    再次感谢

网友A:
小意思。G=131H ,序列号64位如你所列。要求8位CRC余数。 对吧?

即求:8E000000B8C53028H  / 131H 的余数。  对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写的那个  前面的那个8EH应该就是求出来的冗余码   不在其中的吧?我也不太清楚

我写出来的那个就是一个64位的序列号    高八位即8EH应该是通过低56位生成的   并且     低位的0B8H 0C5H 30H 28H最好一样    也不太理解这个冗余码是咋生成的    能留个QQ吗?  谢谢啦

网友A:
确实有规则,我查查。有时输入可能是反着读的:例如成了14H 0CH A3H 1D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时是先送低位的28H  然后到高位  送完56位就生成了一个冗余码

网友C:
异或移位一会头都大

网友A:
很简单,只是我们没想到。按照LZ提供的序列,实际进行的运算把这个序列先左右反转,最低位变最高位(按我们的习惯,除法运算左手最高位),原来左边CRC 反转到右边最低位。
序列现在称为标准运算式:
14 0C A3 1D 000000 71 ;  // 8E000000B8C53028H 的反转序列。

用这个序列前56位模二除131H(也可能反序为C8H,或者119H,取决于算法。)余数会得到71H (8EH 反序)。

当然你不需要真的去计算,厂家已经算好了并刻在18B20里了。你用读命令33H会读出这么个序列 8E000000B8C53028H ;这里只是说明原理;它是这么来的。有兴趣证实一下,网上、书上都有公式。图书馆里找“戴佳”写的2本书上都有公式和表。是针对C51写的。

还有,看了几个18B20实验,都懒得用(不会用)这个序列号,——只接一个18B20。都是用命令CCH 跳过序列号寻址功能的。
     会用序列号寻址,不简单的人,不糊弄事的人。敬佩。

、、

网友D:
楼主我有一个以前写的搜索18B20的代码,将就着看看吧
读数据时会做CRC校验,可以搜索ROM
http://www.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24&id=22930

网友:
网上有许多软件,一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奖了  现在找到了三个  匹配ROM 55H  成功   想多找几个更有说服力  马上该答辩了啊    我也是瞎弄  呵呵
你说的算法明天去图书馆找找看 自己学会算了最好啊  再次感谢

网友E:
菜农的网上在线CRC运算器: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选择:crc8_maxim(权值0x8c 右移CRC8=X8+X5+X4+1)

8EH,00H,00H,00H,0B8H,0C5H,30H,28H
这个要反着算的~~~

整理为:2830C5B80000008E

有两种算法:
1.56位全球唯一码(8E是校验和),它将针对于某个ID,
初值00 2830C5B8000000 结果8E

2.8字节恒为0(将校验和8E也计算) ,它将不针对于某个ID,只认DS18B20
初值00 2830C5B80000008E 结果00

菜农助学园地网友助学板交流笔记汇编
基于 LOOK 系统的助学板 DS18B20 示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找到一个仿真专门测ROM序列号的  这下好了  要多少有多少啊~~谁需要的话加我Q 550871662可以共享哈
自己匹配ROM也成功了~~~毕业设计接近尾声咯

网友F:
max网站上有源代码,网上写好的代码也很多。
要善于利用芯片厂商的application notes

网友E:
记着厂家给的51的源码,由于先右移,故权值为0x18,不太规范。结果没问题,估计考虑51优化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的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   用了半天自己又加入了声光报警    毕业设计就这样了~~

网友G:
初学当中,
看了顶迷的了,
能晒下C52的C程序吗

网友E:
网上程序太多了

网友H:
正好手上几个18b20,读出抄上来看看

//28 04 69 60 02 00 00 ff   最后一个byte的就是CRC值
//28 a0 d4 15 01 00 00 11
//28 d7 ee 16 02 00 00 59

网友E:
读7个字节,得到crc
读8个字节,得到crc恒为0

网友E:
这是基础

网友I(2013-06-27):
引用 网友B:
搜索ROM可以采用二叉树的思想来做

你好,我现在正在研究DS18B20的搜索算法,但是在接四个传感器时,搜索到三个传感器后没有跳出,还在查找,并且显示出来的数据是最后面一个的ROM。还没得到解决,希望你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