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点的红外接收管

楼主(2011-05-16):
(无正文)

楼主:
只要有红外光,就有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无红外恢复正常。

楼主:
只是用来检测红外光的。

网友A:
输出TTL逻辑电平要你自行搭外电路配合实现,光敏管本身不会输出高低电平,只是导通率的改变,光敏三极管的灵敏度较高,用法类似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