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18v供电,输出电压能达到+-15V吗

楼主(2011-05-16):
RT.使用手册上只有+-15供电的输出电压范围。不知道op27是不是轨至轨运放,手册好像也里没有提到。+-18v供电,能否输出+-15v。求解,谢谢各位

楼主:
有哪位大虾知道吗?

网友A:
看负载多大.
10k负载时,12V电源可以输出10.8V,18V输出15V不是问题。
前提是AD原装OP27G

楼主:
哦,明白了。使用手册上有,OP27典型的输出电阻为70Ω。15v供电时,负载>600Ω,输出11.5v;负载>2kΩ,输出13.8v.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