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清洗pcb问题

楼主(2011-05-16):
(无正文)

楼主:
记得以前用的洗板水刷完立即通电测试也没问题啊。现在怎么就不行了 呢

网友A:
有些器件在洗板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比如电池 按键 蜂鸣器 等等一些容易渗进内部可能导致出现故障的元件

要么洗完板再把这些元件焊上,要么洗时注意绕开或者小心不让洗板水渗入内部

网友B:
特别是按键

网友C:
将不导电的溶质带进开关了,清洗应该在装配开关前进行,否则必须使用全密封的开关,成本会高出很多。

网友D:
电位器也不能碰到任何清洗液,单独拭擦的酒精棉签除外。

楼主:
430单片机刷完如果不干好像也不行。
以前怎么不这样啊,洗板水的不同?

网友E:
由于洗板水内含有香蕉水,该物无孔不入,尤其是对开关、按键、LED、电解电容等电子元器件的危害很大。有些电解经洗板后当时没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局部损坏,实在让人讨厌,一定要注意哦,俺曾经深受其害。解决的办法有两种,要么更换不带香蕉水的那种,要么确定洗板工艺,用刷子灒洗板水洗PCB反面,保证没有一点洗板水浸到元器件,洗完后马上用风扇吹干。

网友F:
吹干再上电。以前建导师直接拿PCB用自来水冲,吹干后也能使。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