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中的VCO问题

楼主(2011-05-16):
问一下大虾们,CD4046B中的VCO要输出0-5v的方波电压,怎么弄啊?本人是新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怎么弄啊怎么弄啊

网友B:
先去看器件手册,4046本身的输出就是0-5V的CMOS电平信号。

网友C(2013-07-10):
看手册,很简单的,设置下外围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