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义隆单片机的复位端口

楼主(2011-05-16):
我在用义隆的153S做产品,我想请教一下,它的P63口,是复位端口,我可以直接作为普通的输入端口使用吗?(读取芯片的数据)
如果可以用应该怎么设置,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那怎么设置呢,P63口,低电平就复位的 啊

网友A:
烧写就可以配置为普通口,RESET不使能就可以了。RESET口 抗干扰要比普通的口差点,需要留意

网友B:
可做input口用

楼主: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C:
153S抗干扰不是差点:L是奇差...
复位脚即使用作普通IO口接地也好不了多少

网友D:
请用EM78P173,抗干扰好,P153快停产。详细欢迎咨询。

网友B:
173的资源比153调整了什么?

网友E:
看规格书。。

网友F(2011-06-20):
做输入用的时候,外部最好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楼主:
兄弟们,在这里太感谢大家了!
我总结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1、首先吧IOC6,的第4位设为1
2、在程序里就直接可以读取这个引脚的电位了
3、在烧写程序的时候(DWRITER) 在RESTEN 这里的Disble打上勾。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我是这样试的,不行,问题在哪里?
然后楼上说的WORLD 0是哪个寄存器呀?

楼主:
可以用了,就是我上面这个帖子总结的一样。
谢谢大家!

网友G:
义隆在153的升级计划变得也真快 一会说升级173 一刀切掉153
一会又说直接把153升级到153K

网友H(2011-09-04):
591053575 是的153马上要停产了

网友I:
现在是升级到153K,样片已出来了,比153S的抗干扰能力好,
153S的程式可以直接烧录到153K

网友J(2013-05-14):
153的真有这么好吗?

网友K:
恩,质量还好了.用在防盗器上可能要用原装的才可以.国内封装的质量要差一些.有一些程序153S的直接烧在153K上是不能用的.要处理一下才行.复位脚当IO口用作输入时,应当要加个上拉电阻好些.

网友H:
EM78P153的复位端口是有问题的:
这个口在不使用的时候,要么接VDD,要么接GND,要么接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下下拉电容,不要单独接一个上拉电阻;这样会容易死机的。
可以做一个测试,复位口接一个上拉电阻,用镊子去连续的碰这个端口,很容易单片机的工作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