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dma模式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1-05-16):
大家好:
    我在看spi的dma模式例程,有几个地方不清楚,请教一下。
    1,dma接收肯定会设置一个接收的存储空间,例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PI2_Buffer_Rx;
SPI2_Buffer_Rx是一个数组,这个数组的大小有要求吗?10K以上可以吗?
   2,我每次接收的数据长度不一定一样,所以我想每次接收的时候都将接收到的数据都从SPI2_Buffer_Rx数组的第一位开始放置,那么我每次接手前需要调用哪个函数才能实现?
   3,dma接收完成时他是通过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判断的,请问原理是什么?住发送结束还会发送标志位吗?我看主的程序发送每一个字节都是同一个函数啊

网友A:
数组大小当然有上限。单片机的RAM是有限制的嘛。一般数组大小只要够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