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堆栈!

楼主(2011-05-16):
中档机只有8级硬件堆栈,是不是超过8级就不行了呢.用C语言,PICC

网友A:
中断和调用都需要用到堆栈,超过的话,那一定回溢出,程序就会出错误

网友B:
C最终会被编译为汇编,一样的效果。

网友C:
中档机只有8级硬件堆栈,是不是超过8级就不行了呢.用C语言,PICC
引用 楼主:

可以用PIC16F1XXX系列,堆栈大小有扩展

网友D:
不错,用新出的PIC16F193x系列有16级堆栈,只要使用可重入函数,基本不用考虑堆栈问题,或者用18系列

网友E:
PIC中档单片机硬件只有8级,如果你的函数调用超过8级,第一C编译器会报错,第二C编译器会把某些调用改成GOTO汇编出来,例如10,12系列的,只有2级堆栈,基本都是将调用改成GOTO来实现函数的调用,当然,这会导致程序编译后比较复杂,需要用软件来记住调用之前的P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