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模拟电感问题

楼主(2011-05-16):
给功放设计了风扇控制电路,温度高时启动散热。问题:风扇启动后在音频信号无输入或输入幅度较低时,可从喇叭中听到明显的噪声。
在风扇的电源入口加了一个100mH电感(1:1隔离变压器的一侧),如附图中的A,噪声明显减小可接受。但电感体积太大,于是从网上搜索了三极管模拟电感电路,搭完串入风扇电源上,如附图中的B,没有明显改善。
不知道是不是参数不合适,电子电感的参数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附图中的A

网友B:
那个电路(B)原则上是个“电流源”,有一定的低通高阻的作用,但实际离“等效电感”甚远(不具备有效的储能作用)。注意其RC通路,通过适当的RC配置(RC分压和达林吨管的Vbe关系),可有一定的滤波作用,但其是非线性的。

楼主:
不要求该电路储能,只想用它来阻碍风扇产生的干扰信号进入12V电源而影响其它电路,即想模拟一个电感对高频信号呈现出高阻抗,而又不影响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