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控制器电路。

楼主(2011-05-16):
请教各位,led控制器T-1000C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啊? 刚接触LED行业,对控制器不太了解,还望大家多指教啊!

网友A:
估计只有设计这个东西的人才知道他的电路图是怎样的

网友B:
我们就是做这类东西的,很简单的。如2楼所说,估计只有设计这个东西的人才知道他的电路图是怎样的。
我的建议是,你看看LED灯条上用的芯片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有CLK DAT了。你先看芯片的使用手册,然后根据手册琢磨下,自己就能把电路图猜个**不离十的。无非就是用单片机输出几路信号,通过恒流芯片控制LED灯

网友C(2011-06-19):
单片机的 应用。通过汇编程序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