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7c63310下载问题

楼主(2011-05-16):
各位谁用过CY7C63310这个芯片啊 可以使用cy3217来下载吗 如果可以 硬件上该怎么连接呢 急

网友A:
它属于enCoRe™ II USB系列,可以用cy3217来下载。
连接方式可以参考它的开发工具cy3655

楼主:
为什么我上电之后 总是不能找到器件呢 这是什么愿意呢 指点一下 啊 如附件所示

网友A:
没有看到附件呀,呵呵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多谢 双面供电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