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 PC817C DIP

楼主(2011-05-16):
求教,替代PC817  DIP 的贴片光耦  谢谢

网友A:
求教求教求教

网友B:
PC817本身就有贴片的,其它诸如TLP521、PS2051、K1010等兼容器件都有表贴型的,要小型封装的表贴光耦可以考虑TLP181、PS2701、NJL5151等。

楼主:
你好,哪几个型号可以和他通用,谢谢,请告知完整型号

网友C:
奇怪,难道3楼说的不是完整型号?

网友B:
有些具有多种封装的型号会在尾缀上有区别,你订货时直接说表贴型的即可,要详细尾缀信息,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D: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