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看门狗复位问题。。。

楼主(2011-05-16):
本人用ARM+Linux操作系统,开始的bootload时间比较长,这样我看门狗喂狗不及时,这样导致系统复位,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A:
及时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的回答,但是感觉有点处处喂狗。而且CPU厂商给的BSP里给的也没有看门狗。

楼主:
然后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法是,用CPU的一个GPIO来控制开门狗的WD_OUT和MR之间的通断,即等CPUImage启动好后,在Image中启动看门狗。但是感觉这样好别扭,狗是来监控CPU,又靠狗来启动。。。

网友B(2012-07-02):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的回答,但是感觉有点处处喂狗。而且CPU厂商给的BSP里给的也没有看门狗。
引用 楼主:

更改下程序运行架构,才是王道。

网友B:
要搞清楚,程序到底hold在哪儿,到处加狗,迟早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