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跌落

楼主:
3.3V单片机向DA写数据时电压跌落到1.8V,单片机直接复位了,咋办?????????

网友A(2011-05-16):
功耗不够?
先全写“0”,然后全写“1”,看是不是全跌落,如果不是,检查电源输出功率!
或者断开电路中大功率负载,重新写入试试。

网友B:
先直接采用直流电源给MCU供电,看看运行是否正常并测量下直流电供给的电流是多少,然后对比你的电源部分的器件规格就知道了

网友C:
单片机直接复位

网友D:
楼主的DA输出接的是什么,应该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D:
楼上电路错误,317是电流源接法,如此连接会和Vcc互相影响,Z3的接法也不对。

楼主:
怎没不对?317是为了不让输出电流超过24.5mA我的电路是4-20mA输出的,起保护作用,Z3也是保护作用,把表头的电压嵌位在5.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