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应为多少。

楼主(2011-05-16):
比较器输出的高电平,和电源电压有什么关系呀,如果电源电压时12V,输出的高电平也是12V吗?低电平是多少?

网友A:
看一下器件手册,一般高电平最高不超过供电电平,但正常情况下接近供电电平!

网友B:
比较器绝大多数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管截止时,上拉电阻将输出端拉成高电平。
所以输出高电平与负载有关,当负载阻抗无穷大时,输出高电平就是电源电压。

低电平多少,与比较器型号有关。某些比较器仅有电源负端引脚,那么输出低电平接近电源负端(稍高一点点)。某些比较器有独立的“地”引脚,当此端接地时输出低电平接近“地”电平。

网友C:
CMOS输出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接近VDD,低电平接近VSS,open drain输出型比较器,输出情况就是maychang大侠所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管脚截止是什么意思,另外哪个是上拉电阻啊,以这个图为例,应该在什么位置加上拉电阻?……我是初学者,希望能讲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D:
电源电压+/-1-2V

网友B:
5楼:
我没有说过“输出管脚截止”,3楼说的是“输出管截止”。
上拉电阻是你自己接的,从输出引脚到电源正端。

网友B:
既然是初学,更需要仔细看该类型芯片datasheet。像上拉电阻、输出管等问题,都可以从中看到,典型应用电路也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面的12V是电源吗?输出高电平是接近12V吗?输出管是什么?

网友E:
所以先看数据手册。
如果连1+1都不知道,怎么问乘法问题?
输出是OC,也就是开集电极输出

网友F:
lz可以看一下比较器内部电路的输出部分,就知道了

楼主:
关键datasheet都是英文的,有些地方不明白,哪位大侠有中文资料,分享下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这里面的12V是电源吗?输出高电平是接近12V吗?输出管是什么?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比较器其实就是一个运放的特殊应用吧。像LM339就是集电极开路的,也就是输出引脚必须接一个电阻到电源上才能有正常的输出(高电平)。

输出管应该是运放内部输出级的互补输出级(就理解为射极跟随器吧)。
你查查OC(集电极开路)就都明白啦。

网友H:
回复 楼主:

要中文资料?看下教材吧!
大学的模电看看吧!基础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