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快捷键

楼主(2011-05-16):
(无正文)

网友A:
双击该丝印,右下角global,将高度和宽度选择same,然后在左面的对话框修改,OK。

网友B:
如果是用DXP,右击点find same object ,在里面修改~

楼主:
有数了,shift+f

楼主:
关于覆铜 我还要请问大侠们,怎么个覆法? 先请看图
   我有点地方不想覆铜怎么处理啊? 请指教? 我这个是板子全覆铜的

网友A:
可以先用那个不是布PCB线的,可以画出自己想要的图形,然后铺铜,根据那个外框走即可,铺好,删掉即可。

楼主:
在PCB布线的时候有什么快捷键可以使你在toplayer跳到bottomlayer,就是加个过孔。 以前用过好像有的,现在忘了。 麻烦指点下。不想再按tab键设置了。耽误时间。

楼主:
请指教啊。

网友A:
小键盘的*号键

网友C:
在PCB布线的时候有什么快捷键可以使你在toplayer跳到bottomlayer,就是加个过孔。 以前用过好像有的,现在忘了。 麻烦指点下。不想再按tab键设置了。耽误时间。 ...
引用 楼主:

数字键盘的+、-都可以切换。
如果是没有数字键盘的笔记本需要安装个小软件,用鼠标的中键切换(点击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