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型节能灯

楼主(2011-05-16):
家里灯坏了,打开检查了一遍发现是电子镇流器的一个电容坏了,灯管也坏了,已经买了一个新的。现在问题是镇流器。
想请教一下H型节能灯(就是那种4个脚都在一边的双管日光灯),能用以前那种圆管的日光灯镇流器吗?如果能就直接换了,那种高压电解电容还得单独去买更麻烦。

就是下图这种H型节能灯

网友A:
应该不能。

网友B:
可以,我家卫生间用的是我亲手换的,

网友B:
补充下,刚换上去 的时候,灯管会产生很大的旋流,不用害怕,烧时间长了就好了,
我家是去年年底换的,到现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