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的连接

楼主(2011-05-16):
TF卡与STM32怎么连接,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对应的SDIO信号连接就行了!你直接参考SD卡的连接即可!注意线序

网友A:
file:///C:/DOCUME%7E1/Owner/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 新建 BMP

楼主:
3楼的能不能说下那些网络标号连到C8T6的那些管脚上

网友A:
你得找个SPI接口来接了,你又没说明是用C8T6,我还以为有SDIO接口呢!
有SD卡接口规范可参考:

SD卡模式针脚定义

针脚    名称    类型    描述
1    CD DAT3    I/O/PP    卡监测数据位3
2    CMD    PP    命令/回复
3    Vss    S    地
4    Vcc    S    供电电压
5    CLK    I    时钟
6    Css2    S    地
7    DAT0    I/O/PP    数据位0
8    DAT1    I/O/PP    数据位1
9    DAT2    I/O/PP    数据位2
S:电源供电,I:输入O:输出 I/O:双向 PP:I/O使用推挽驱动

SPI模式针脚定义
针脚    名称    类型    描述
1    CS    I    片选(负有效)
2    DI    I    数据输入
3    Vss    S    地
4    Vcc    S    供电电压
5    CLK    I    时钟
6    Vss2    S    地
7    DO    O    数据输出
8    RSV    --
9    RSV    --
S:电源供电,I:输入O:输出 I/O:双向 PP:I/O使用推挽驱动
注意:SPI模式时,这些信号需要在主机端用10~100K欧的电阻上拉。

网友B:
压缩包貌似打不开

网友A:
能打开啊!我试过了。里面是个WORD文件

网友C(2013-10-09):
骗子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