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设计电路板外形Mechanical1 与 KeepOut哪个层决定呢?

楼主(2011-05-16):
很多网友都在问“protel 设计电路板外形Mechanical1 与 KeepOut哪个层决定呢?”
       理论上Mechanical是表示外形,Keepout只是禁止电气连接。实际上,90%的人员都用Keepout来当Mechanical来用,印制板厂也已经把这个当成行规了。在Altium Designer中用PCB Board Wizard向导生成的PCB文件也是以KeepOut层作为板框,
绘制PCB在国外也一样,这方面没有确定的规则,所以一定要写说明。 keepout 是禁止布线层,这在任何一种layout软件中都是这样确定的。但它比较特殊,一般都是作为板子的外边框。
      Mechanical 是机械层,一般是内部的机械加工。但从理论上讲,同样可以作为板子的外边框。 为了避免容易引起歧义的板子加工时双方认知错误,建议为边框单独出gerber,机械层也一样,并做详细说明。这样厂家看到之后立刻就明白了。

网友A:
我认为,其实Mechanical层应该是决定板的外形,只不过KeepOutlayer能够禁止布线,这样在铺铜的时候有很大的便利,不用再像Mechanical一样改来改去,于是渐渐的keepout取代了Mechanical,PCB厂商也就慢慢的被我们的这种思想取代了。

网友B(2011-09-07):
对于板子的边框,用Keepout层即可,不要用机械城了。
一般地,protel和Altium Designer 附带的例子中,好像也是用Keepout层作为板子的边框,由此可见,用Keepout层作为板子的边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网友C:
我觉得keepout应当作禁止布线用。你们说的例子中有用keepout来做边框,其实我觉得真的目的是用来确定敷铜与PCB板边缘的距离。我通常在(规则-安全间距)中新建一个规则,如:OnLayer("Keep-Out Layer")  修改安全间距值就可以控制敷铜与板边缘的距离了。

网友D:
:lol楼主用什么做板框呢?

网友E:
这个无所谓
我还见过用信号层来做PCB边框的
只要PCB厂能理解就行了

网友F:
正规一点的公司都要求出Gerber,这时候就只能在机械层画了。

网友G:
应该先理解层英文的意思再使用规范的层来确定比较符合.但通常因为机械层与禁布层仅差10mil内.很多时候就习惯了用K禁布层来做板边,PCB工厂也默许了这样...
其实那层做板边都的,只要布线在K禁布层内.....
看各公司的设计指导文件规定了.....

楼主:
:lol楼主用什么做板框呢?
引用 网友D:

Keepout

网友H:
Keepout是来约束设计的

在AD环境下,很多公司不讲清楚,和制板厂常常沟通,不认真的制板厂又常有看走眼的,加工出来时我们就无语了。

有的软件出的Geber什么层干什么的,层层清楚。比如allegro.

网友I(2011-11-13):
回复 楼主:
:kiss:

网友J:
边框用Mechanical,keep out有时候有其他用处

网友K:
实用最重要,用的人多了就成了不成文的规矩!

网友L(2015-08-04):
因为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这两层任意一层都可以,现在好多制板厂都规定KEEPOUT层和Mechanical1层不能同时存在的。

网友M(2019-12-25):
同时存在,对方一般就会问了,到底以哪个作为加工标准。可能还是出gerber比较好,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