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m32之间用spi通讯,终端接收异常,但是很有规律

楼主(2011-05-16):
大家好:
    如题,主的stm32发送0x55,0x88,反复50次,从的接收0x55,0x88,0x55,0x88,0x55,0x55,0x88。。。。。接收到的数据还很有规律,都是每三次有一次错误,头两次都正确,第三次就变成了0x55,0x55,0x88。下面是程序,请大家帮忙看看。
主stm32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send_data
{
for(i=0;i<50;i++)
{
/* Wait for SPI1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SPI1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1, 0x55);
  /* Wait for SPI1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SPI1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1, 0x88);  //中断状态,nss没有设置。例程也没有设置
}
从stm32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R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RXNE interrupt */
  SPI_I2S_ITConfig(SPI1, SPI_I2S_IT_RXNE, ENABL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RAM[Rx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网友A:
怀疑中断相对于SPI太慢了,有数据覆盖了,  你可以把SPI速度降低试试,确定是不是因为中断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