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LC震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5-16):
应网友要求,现在把电路图传上:图中所接输入部分未画出来,其作用是通过电压调制流过变压器电流大小的。图中两个三极管与LC构成震荡电路,请问为什么我调节输入电压(即改变了流过变压器的电流大小或者变压器的负载变化了),用示波器测得震荡电路的震荡频率变化了呢?具体是电流增大,震荡频率变小。请问LC震荡电路的震荡频率与哪些参数有关?

网友A:
怎么看怎么不是LC振荡电路。
你的L1与T1之间有无磁耦合?若有,可能是方波输出的振荡器(磁耦合的多谐振荡器)。

楼主:
震荡的波形是方波,但如果把D2去掉,测出的波形就是正弦波了,不理解磁耦合多谐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