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89c58想要掉电数据不丢失,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1-05-16):
我看了官方的手册,它是有内部eeprom的,我能不能把数据写里面就好了?还是需要再接个24c04之类的芯片啊?:dizzy:

网友A:
可以外置EEPROM,也可以利用片内程序FLASH区用IAP的方法记录数据。

楼主:
2# chunyang 你说的那个方法难不难的?

网友A:
不难,去看器件手册就该知道如何操作了,相对而言,用片内FLASH更简单。

网友B:
铁电?能不能解决?

网友C(2013-12-27):
引用 网友A:
不难,去看器件手册就该知道如何操作了,相对而言,用片内FLASH更简单。

你能教我一下怎么实现利用片内程序FLASH区用IAP的方法记录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能教我一下怎么实现利用片内程序FLASH区用IAP的方法记录数据吗?

使用IAP指令,在特定的储存地址区写入数据即可,但MCU必须支持IAP功能(STC的支持该功能),而且需要在程序编译后根据程序的大小人工指定空余的存储区做数据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IAP指令,在特定的储存地址区写入数据即可,但MCU必须支持IAP功能(STC的支持该功能),而且需要在程 ...

我想问一下stm32程序默认下载到了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stm32程序默认下载到了哪里?

当然是片内程序存储器。

网友D:
写到内部EEPROM.我以前有这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