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疑问!

楼主(2011-05-16):
如图,如果是这样连接,电阻R上的压降是多少?1/2W的电阻,整流桥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整流桥输出的功耗假设在5W[localimg=149,150]1[/localimg],请教各位前辈了,谢谢

楼主:
终于上去图了

网友A:
知道负载功率5W也没法计算,还需要知道负载的性质。

楼主:
我的分析是是不是知道负载的电流大小,整个流过的电流知道R上的电压就知道了,不知道理解正确不。

网友A:
5楼:
“我的分析是是不是知道负载的电流大小,整个流过的电流知道R上的电压就知道了”
看不懂这句话。

楼主:
整流桥后面带的负载的电流,如果知道那个电流,不就是等于R上流过的电流吗,电阻知道,电流也知道,压降就知道了, 是不是这样

网友A:
7楼:
未必。
整流桥的负载如果是个纯电阻,确实如你所说,负载上的电流等于R上的电流,但仅仅是数值(有效值)相等。至少,一个是交流,一个是脉动直流,二者不是一回事,平均值就不能相等。
但整流桥输出端可能经滤波再接负载,最常见的是与负载(假定就是个电阻)并联一支电容。那么负载上的电流并不是R上电流。此时R上电流波形也不是正弦,连有效值都不一定相等。
所以知道负载消耗功率5W是不够的。如果还知道负载是个纯电阻,那才可以计算。

楼主:
那大概的电流知道吗?我想确定这个电阻的功率,因为要选型,太大了占的空间大,板面空间比较小,谢谢了

网友A:
9楼:
要我说些什么的话,那么,最好把你要做什么,负载的电路(哪怕是初步设想的电路)贴出来,否则实在没法说。
而且,即使是纯电阻负载,也可能有两个解(二次方程,两个实根),两个解相差很大。

楼主:
整流桥后面接的是一个开关电源,开关芯片用的是NCP1205A,输出3.3V电压,然后带的一个STM8L的单片机以及两路MOC3042控制的可控硅,还有一个2.4G的无线芯片,功耗应该很低了吧,全部功能就这些,谢谢maychang耐心的回答问题

网友A:
趁早打消此念头。
这样供电,NCP1205非烧不可。

网友B:
想用电阻降压的办法不可取,如果负载变化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刚上电瞬间,后级电路一定玩完,需要低成本,可以用RC降压,但考虑安全最好使用高压ACDC开关电源,5W输出的话,比变压器还便宜。

楼主:
大侠们这么晚还没睡啊,我是看到施耐德的他们的开关上的供电是这么整的,因为想在做实验之前好好的了解下,这家伙的可行性和可靠性,还有春阳你说的用ACDC开关电源,能给个参考么,谢谢了

网友C:
楼主啥都不懂啊???

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 这两个概念清楚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说这高深我更迷糊了

网友A:
16楼:
你查过NCP1205的资料么?最大允许输入电压是多少?

13楼chunyang说的可不是“ACDC开关电源”,前面还有“高压”二字。
参考资料,查UC3842-3845这几种芯片,或者查TopSwitch公司生产的芯片(其它公司也有类似产品,大同小异),或者查RCC开关电源。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NCP1215A,呵呵,一直没更正过来,他的参考设计里是没有那个电阻的,可以直接使用90~265的交流,芯片本身供电最高是18V,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UC3842和这个芯片是类似的吧,看了电源设计也是通过整流桥,一样的要用高频变压器的

楼主:
:L看了个UC3842的参考设计,好像和NCP1215A是一样的电路

网友A:
18楼:
既然“他的参考设计里是没有那个电阻的”,你加上个电阻要干什么呢?那不是自讨苦吃么?

楼主:
呵呵,我的设计是这个开关电源和一个可控硅并一起了,假如可控硅不导通,就切换到这个上面来给芯片供电,可控硅导通后,这电源是不能工作的,没这个电阻,这电源还会工作吗?如果不工作,这电阻就多余了

网友A:
21楼:
越发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了。

楼主:
:Q电源部分没问题就成,哎,做实验去比较下看看,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以前一直搞数字电路和软件,突然搞电源,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D:
用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估算!

网友E(2012-06-15):
各位都很有见解,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