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布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6):
(无正文)

网友A:
请教下 什么是 双路模拟开关???

网友A:
哦~~~~原来是这个

楼主:
3# windertakers模拟开关就是用于做信号切换用的

网友B:
模拟开关布线好像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基本上就按模拟信号布即可。

正负电源的去耦电容;
既然是双路,那肯定是切差分信号了;信号出线按差分信号走。
多路开关多余部分,布上基准和地,做软件基准。
电流不要流过模拟开关。。
呵呵,好像都是原理图的设计。

网友C:
普通模拟开关只适用于常规信号的切换,既非高频信号,也非微弱信号,只要注意尽量原离干扰源即可,其它的并无特别讲究。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使用模拟开关来做什么信号控制了,如果是单一的普通信号开关,那确实没有啥好要求的。如果是用来控制音频信号,或视频信号,那还是要注意一定的问题。注意信号线的屏蔽,千万不能够覆铜,地线越短越好,尽可能与信号线平行分布。另外,要注意在控制端增加一个抗干扰电容(通常为103-104),否则会在信号开关时出现瞬间的或连续的EMC问题。

网友E:
切换低频的数字信号没啥特殊的要求,如果是USB2.0高速信号,走线并排走并尽量粗些、少打过孔以减小分布电容和线阻抗,切换模拟信号麻烦些,参考楼上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