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初学4 开漏输出

楼主(2011-05-16):
io脚配置为输出模式时(DDR=1):
0:模拟开漏输出(不是真正的开漏输出)
1:  推挽输出, 由CR2相应的位做输出摆率控制

问一下这个模拟开漏输出和真正的开漏输出的区别,对于用户设计有哪些影响,需注意什么?

网友A:
1、资料上没看到有:模拟开漏输出 只写了开漏输出。
2、一般可以直接当开漏来使用,但是当你外接的上拉电平高于VDD时,你就得考虑PIN脚对VDD内部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