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请教I2C接两个从机

楼主(2011-05-16):
CPU为STM32F103VE,两个I2C从机分别为24LC02(器件地址0xa0)和PCF8563(器件地址0xa2),挂在I2C1上。
uCOS II, I2C1的收发都采用中断方式。
故障现象:
当总线上只挂其中一个器件时,读写都很正常。iic总线时钟设为300KHz也能正常。
但是一旦两个器件都焊接时,则会出现数据错误。
例如:读PCF8563时钟时,一次读写7个字节(秒、分、时、日、月、年、星期)则秒、分、时读出总是错误的。该时钟从芯片地址0x02开始。而24LC02则总能读写正确。很令人费解。

有哪位同仁做过类似的开发,望指点一二。
我曾经试过更换上拉电阻,原为10K,改为1K,仍然不行。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顶起

楼主:
香版,难道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大家不屑于回答吗?
急呀!

网友A:
请尝试减小总线的上拉电阻的阻值,同时考虑降低I2C的通信速率。

楼主:
现在的上拉电阻为1K,通信速率降为100K,还是不行。

楼主:
谁有做过类似在STM32上使用过多从机成功或失败经验,都进来交流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