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高通截止频率

楼主(2011-05-16):
如下图所示,A点信号是一个波谷30mV,波峰680mV的正弦波,想问一下B点和C点的高通截止频率是多少?

高通截止频率Fc=1/(2piRC),在这个电路里,计算B点截止频率,R应该是39K,还是39K//200//10K,同样C点,R是10K还是39K//200//10K?

求解答分析,多谢~

网友A:
既然说了“A点信号是一个波谷30mV,波峰680mV的正弦波”
那么信号源必是电压源,故39k不影响10k//10k,10k//10k也不影响39k。

楼主:
既然说了“A点信号是一个波谷30mV,波峰680mV的正弦波”
那么信号源必是电压源,故39k不影响10k//10k,10k//10k也不影响39k。
引用 网友A:

谢谢~  这么说,计算B点截止频率时,有效电阻R就是39K?C点的R是10K?

那如果A点是一个电流信号,那结果会怎样呢?

网友B:
电流信号,并联分流,都有影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A点是电压源,不是电流源.
电压源的电流输出与负载有关,但不会改变其电压值.

网友B:
6#
我是回答4楼的

网友D:
B点取39K
C点取5K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