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路图中,谁能判断这款IC的型号?

楼主(2011-05-16):
这是一款市场上灯杯用的LED驱动电源, 还算稳定, 分析电路,查不到对应IC的型号和厂商,这是一款SOT23-5封装的,上标有90B16字样, 哪位能判断出这款IC的真实型号和类型?

楼主:
重发一下图片

网友A:
随便找一个ic也不会比你这个性能差到哪里去。

楼主:
这款IC是国产的,试用还算稳定,不知有没有类似可代换的型号

楼主:
IC上标有90B16字样

网友B:
就是一个普通的不带内部MOS管的AC-DC芯片。

你查各个AC-DC厂家资料,例如ONS/ST/PI等等官网,肯定就会找到类似产品了。

网友C:
这个图和你差不多,有兴趣自己研究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B:
就是一种原边反馈的AC-DC芯片

网友D:
这个原理图很牛

楼主:
图有误,和BYD的很类似

网友E:
真佩服你们,我是销售IC的,但是一般我只了解电流电压和几个脚,你们这些图我还真是怎么看怎么不懂;P

网友F:
这类AC/DC的IC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