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在CYPRESS简易并口ISSP下载问题

楼主(2011-05-16):
请教我用在CYPRESS简易并口ISSP下载问题!
发现烧写CY29566快结束的时候提示  校验 错误 文件格式 不对.

楼主:
而且读出的数据和下载的 数据是 一样的?

网友A:
能把抓屏发上来吗?
还有,你用的是programmer哪个版本?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    PSoCDesigner  编译的HEX  文件

楼主:
CYP-1.5

楼主:
发现新问题 就是烧写 进去 的 和读 出来的 数据 不一样!!!!!!! :L:L

楼主:
哈哈问题 解决!!!是CYP-1.5 的问题!!

网友B:
CYP-1.5的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这个软件本身的读写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