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的屏蔽位模式和标识符列表模式?

楼主(2011-05-16):
为什么说“为了过滤出一组标识符,应该设置过滤器组工作在屏蔽位模式。
为了过滤出一个标识符,应该设置过滤器组工作在标识符列表模式。”在标识符列表模式下,相当于两个寄存器存放了两个ID吗?还是两个寄存器一起存放了一个ID?求高手解答,谢了~

网友A:
在标识符列表模式下,每个Bank可以是过滤2个(29b)或4个ID(14b), 使用的时候可以分别填写不同的值。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仅需要过滤1个ID(29b)的时候或者仅需要过滤1-3个ID(14b)的时候,应该使用这个ID将该Bank 的其他寄存器填满。

网友B(2013-01-31):
我也是设置成32位标示符列表模式,报文ID为标准ID,四个过滤寄存器改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