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当开关用

楼主(2011-05-16):
用万用版搭了个同样的电路,没有接下一级。波形是正常的方波。
把信号接到板子上的时候波形就成这样了!不懂是什么原因,是电感影响到的?
请指导下

网友A:
你那个“下一级”接到本图中什么地方?图中画两个红叉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驱动场效应管  12V的VCC
我在电路上把那两个电阻取了!
万用板搭出来的是正常的 接到电路板上就不行了

网友B:
上升沿没你图上画的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当VCC是7.6左右的时候,波形就是大致等同于方波,只是顶端有一点小弧度!再提高的时候,靠近右边就冒出个头,直到12V就成我画出来的那样了,比这个还陡!
我在实际电路中把接到场效应管的电阻去了(R19) 留着电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到了!R18没有接到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C12取下后,波形正常!本来这个电容是想能够快速使场效应管导通

网友C:
VCC接个100uF的电解电容到地。减少R17的阻值。还不行减少R16的值。

网友D:
我觉得是三极管的饱和问题引起的,当你的VCC小的时候,三极管很容易就进入到深度饱和导通状态,因此输出高电平较陡峭;而当你增大VCC后,三极管就不容易进入到饱和状态,即三极管在PWM播的上升沿不能立即导通不彻底,需要一定得时间,因此就可能出现你说的波形,你可以尝试增大R17或者减小R16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那一个电容连接到MOS管 受mos管影响的原因!具体为什么 我也不理解。
当三极管C端不接电容和电阻连接到mos管,波形正常。接上后驱动mos管,波形就变成回红色的那样。总的说就是 没有接mos管的时候 波形正常,接连mos管后 波形就成那样了!

网友D:
那就看看MOS管的资料了,看看里面的CGS这个电容有的多大呢?这个电容大的话三极管的输出给这个电容充电就要一定得时间,可以换个CGS小的MOS管试试呢?
另外,我觉得C12电容值可能也有影响,可以减小C12再试试看。

网友E(2013-06-02):
引用 网友D:
那就看看MOS管的资料了,看看里面的CGS这个电容有的多大呢?这个电容大的话三极管的输出给这个电容充电就要 ...

个人感觉,我完全凭经验的说,如果只是单纯的开关电路就不能加输出电容,应该加在 三极管的B级并联一个104或者105的电容,防止三极管放大中产生自激问题,因为我觉得吧,当电压在7。6V的时候,B级电压是正好处于深度饱和状态,当电源加到12V的时候,由于三极管的驱动能力下降(这里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电压够了但是电流不够),从而使 E级与C级不能以最小电阻值下拉,而在三极管B级增加一个电容呢,可以在负半周到来时,放电来弥补电压/电流缺陷(负半周到来时电压会比正半周低一点  我个人认为大概在0。15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