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求助:FATFS文件系统下创建中文文件,文件名乱码

楼主(2011-05-16):
本人在LPC1114上移植了FATFS
在SD卡里面创建一个“我们.txt”文件,结果在PC机上看到文件名为“컒쏇.txt”。
创建“我们.txt”文件,并给此文件里面写一段中文,里面的中文都很正常。就是文件名为“컒쏇.txt”

用FileScanName函数可以显示SD卡中的中文名字文件。上面创建的文件例外!

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个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我也在用FATFS文件系统 还没用过中文名得文件呢,等下试试看

楼主:
解决了!
FATFS创建中文文件或中文文件名需要用到GBK转UNICODE表!

网友B(2011-09-08):
有可能你的驱动不支持长文件名

网友C(2014-05-1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FATFS创建中文文件或中文文件名需要用到GBK转UNICODE表!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已经在SD卡中加入了汉字库以及GBK转UNICODE表?希望你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