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试CX20106A接收38K载波电路,可付费。

楼主(2011-05-16):
有意者请与我联系。QQ:376952359,注明:38KHz载波

网友A:
不就一个IC吗?要调试什么?

楼主:
我也说不好,或许我买的IC有问题,按照原理图焊上件儿后就有杂波输出。

网友A:
有杂波很正常,只要接收到38KHz的载波信号,内部的AGC电路动作,杂波信号会被抑制.
而且后面还有解码,杂波不至于产生误动作.

楼主:
有杂波我的系统就不好分辩哪个是信号哪个是数据。

楼主:
希望有高人能帮下,谢了先!付费。

网友A:
载波信号需要加调制信号的,接收后再解码,干扰再强也很难通过解码产生误动作。
你不会不加调制信号吧?

简易的RF超再生接收电路,无信号时输出的杂波比你这个强万倍,照样用得很好。

网友B:
LS的话表面上看有道理,其实是典型的错误想法。
如果这样,为什么AM/FM都会出现噪声。
通信原理的书本关于解调输出的信噪比和RF输入的信噪比之间的关系公式难道都是错误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没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AM/FM 是模拟解调,噪声是和信号一起直接输出。
对于红外遥控,调制的是数字信号,就拿彩电的遥控器来说,里面包含引导码,起始码,16位的ID码,8位的数据码,8位校验用的数据反码等组成,不管前面的噪声多大,要撞开这重重的关卡产生误动作,你说几率有多高?
噪声只会影响正常的接收(没收到),但要产生误动作可能性有多大?没看到谁家的彩电因为红外接收头受干扰出现误操作的。
这能用AM/FM来比照吗?

市场上廉价的433MHz超再生接收模块,无信号时的解码输入,是非常杂乱的干扰信号,按你这样说还能卖钱吗?

再说,红外接收IC内部有AGC控制电路,在接收到载波信号时,干扰信号会被抑制。

网友B:
你当我不知道红外遥控?
你知道LZ的问题是什么吗?
LZ只说有杂波输出,他的系统无**确解码,没有说误动作。
如果硬件有问题,每一帧波形里都有干扰,确实无**确解码。

网友A:
楼上,我那句话说错了?

网友B:
LZ没有说明有杂波输出是在什么情况下。
有些红外接收模块,在没有遥控的情况下会偶尔输出杂波的,如果是20106之类的设计不好,可能一直输出杂波。
显然,LZ的电路,红外肯定是载波调制的,加载波调制就能抑制误码吗?
只是不同的调制方式,抗干扰的能力不同。

网友B:
LZ的标题就是接收38KHZ载波电路。
其实买一个红外接收模块就可以了,一般场合,比自己用芯片做可靠、便宜、体积小。
有些模块还带金属屏蔽的。

网友A:
没看到我在7楼问过是否加调制吗?

看看你在8楼说话的态度,别以为就你懂。

算了,不说了。

网友B:
你是否是以下意思:
加了调制,就基本不会有杂波,等效意思不就是AM/FM基本没有噪音吗?
即使有杂波,只要有校验,就不会误动作。

事实上,对于MCU软件解码,如果每个BIT采样的次数不够多,校验措施不够完善,照样误动作。

我也不说了。
BP机的POCSAG编码的CRC校验比红外的要严密复杂多了,偶尔一样会收到乱码。
CRC校验正确的一帧数据,可能已经不是正确接收了码了。
一串CRC校验错误但是可以纠正的码,采用不同的算法,可以还原成不同的码。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的参与,谢谢!在此还请二位熄下火!
我的系统非只接红外一种信号,所以不能采用接收头。
我的系统是:
1、接收常规的红外遥控器信号;
2、接收另一发射源的远程控制信号,且编码方式与遥控器不同,速率高于遥控器,最快约T=220uS;
所以在解调这部分不能有杂波,否则我就没办法判断是什么信号。

网友B:
确实,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要求的高低电平大于10个载波周期。好多只能做到600US左右。
过窄的脉冲会被当成干扰滤除了。
如果你要求窄脉冲,电路会难许多。建议提高载波频率。

楼主:
提高载波频率的可能性是不大了,至少是目前这一版本,因为要兼容上一代产品,所以才不惜代价的找解决方案。
关于CX20106A,从网上各应用案例看比较适合,但就是没调试成功。
也有网友推荐LM567,但也适了,没成功,这两个,能搞成一个就行。

网友C:
有杂波,不是20106的错,你的软件就是要在杂波中,找出有效信息。电视机的红外接收头,也总收到杂波,没有误动,软件做得好。

楼主:
问题终解决,没办法,还是用了软件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