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 一个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1-05-16):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不需要加负号。电感按无源器件的电流和电压标注法(如图所示)时,就取正号。

楼主:
谢谢, 还是不太明白,
好象不同的书上讲法是相反的, 下面是张三慧版物理上对自感的讲述

网友A:
补充一点:

El 具体是什么?这可以是电组或电容也可以是信号源。如果都存在的话,KVL为:

  R i + (1/C) ∫ i dt - U + L di / dt = 0

注意,其中电阻、电容和电感都是采用无源器件的符号标注法(正号),而信号源 U 则采用有源器件的标注法(负号)。所谓无源器件就是沿电流方向走电位是下降的,而有源器件则是沿电流方向电位是上升的。

楼主:
谢谢讲解, 我再仔细看看

高数微积分的基础还行, 主要是无源器件的标注还有些不熟

楼主: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无源器件的电压就是它所消耗的电压

网友B:
“无源器件就是沿电流方向走电位是下降的,而有源器件则是沿电流方向电位是上升”学习了。

网友C:
边缘情况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理解

把电源看成是激励, 各负载是响应; 电流从电源绕负载转一圈, 电压代数和等于0;

如果规定负载上的点位降为正, 则电源上的电位升为负号, 即R i + (1/C) ∫ i dt + L di / dt - U = 0

因图示左边的电感看成一个负载, 所以沿电流方向的电压是下降的, 电压取正值, 图上方向标注正确; 概念上跟在相同位置上放一电阻产生电压降是一个道理

楼主:
找到一本书上, 有这方面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