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v8.60在WIN7下不能保存!

楼主(2011-05-16):
谁能给于指导下,先谢了!

网友A:
删除项目文件,保留源代码文件,重新建立新的项目文件并编译,再看看结果如何?

请注意:代码及项目文件的路劲不能由中文,包括用户名也不能是中文

网友B(2011-09-28):
Win7下不能编译。是普遍现象还是我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