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负电源输入过压保护

楼主(2011-05-16):
输入电源电压为+-24V,要求当电压超过29V时保护,我现在设计了+24V的保护电路,但负电源(-24V)绕晕了。要求超过-29V时保护。

负电源的过压保护怎么做呀?先谢了,呵呵

网友A:
如果还用类似的方式,只需要采用NPN管,可以用与TIP42C对称的TIP41C。
但不能使用同一片LM393,必须另用一片,而且必须在负电源保护的那片LM393输出端加电阻作为负载。

楼主:
maychang,谢谢您。 393是要用另一片,我画了一下图,看看对不对。大家评价一下。

楼主:
兄弟们,看一下,上图有问题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