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stm32计数器做分频器应用一个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1-05-16):
#include "stm32f10x.h"
static __inline TIM_TypeDef* tim_get_base(int ch)
{
      return (TIM_TypeDef*)(TIM2_BASE + (ch-2)*0x400);
}
void timer_gen_clock(int ch, int div)
{
    TIM_TypeDef* tim = tim_get_base(ch);

    tim->CCR1  = 0;
    tim->ARR    = div/2 - 1;
    tim->CR1    = TIM_CR1_ARPE | TIM_CR1_DIR | TIM_CR1_CEN;
    tim->SMCR  = TIM_SMCR_ECE | TIM_SMCR_TS;
    tim->CCMR1 = TIM_CCMR1_OC1M_0 | TIM_CCMR1_OC1M_1;
    tim->CCER  = TIM_CCER_CC1E;
}

写了一个计数器做分频器的简单函数,可以正常使用。
使用ETR输入,CH1输出。使用output compare模式。
但是用示波器看,输出的波形不稳
具体情况是输出的波形上升沿是稳定的,但是下降沿在示波器里看来是重影的。
想不通啊。。。

楼主:
我试了上升计数和下降计数,都是同样问题

楼主:
试了pwm模式,也是如此,这个就奇怪了。
上升沿稳定,下降沿重影。

楼主:
试了很多模式,波形都有效。符合预期。
但是全部是上升沿稳定,下降沿重影。
管脚是悬空,未接任何东西。

楼主:
啥也不说了,上图

网友A:
1)请说明示波器的设置方式
2)请同时观察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再进行对比

楼主:
示波器是直流,1x,非反向
我用stm32的MCO输出25M,用示波器看非常好的波形。
然后这个25M输入到etr,从ch1输出就成这样了,改了各种模式,占空比等,都是下降沿模糊

网友A:
1)没有说你的示波器有问题,只是想知道示波器的设置方式
2)请同时观察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再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