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电路

楼主(2011-05-16):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
这里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不接OP07电路,第一级能输出电压,接上后,第一级输出 被拉低到0V
是不是OP07不能用这样的电路放大
这种问题是怎么引起的,改如何解决?
还有看到大部分都是用T型放大电路,难道这种电路只能用T型反馈放大?

楼主:
我试过了很多方法,好像只有T型反馈能有效工作
而且输入端接V+,反馈回路接V-端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坐等答案。。。

楼主:
求解答 求方法

网友A:
你OP07的反馈电阻竟然用100欧姆!!
R4和R7换20k试试。

网友B:
楼主电路的参数选择确实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啊
我还没有考虑过电阻阻值会影响 放大
我先试试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改变参数试试
有问题再请教

谢谢。。。

楼主:
哈哈
能工作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电阻R4的输入端有一个电压值,但是输出端(接OP07输入端)电压一直都为零
然而OP07却能正常放大
这个如何解释呢?  (就是被这个问题误导了)

网友C:
8楼:
太正常了。
回去看看模拟电路教材,查查运放“虚短”是什么意思。
R4右端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电压的,只不过非常之小,你几乎测量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
忘了考虑虚地了
有问题我再请教

网友D:
这个电路对我很有用 偶然进来 收获蛮大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运放不接输入时,OP07输出端电压为0mV(电压表测量),
但是示波器测量有很大的噪声,经过AD转换后,估算电压值有0.01V的电压,这种噪声该如何消除呢?

地线采用单点接地, 运放用的RC滤波 没用有源滤波

网友E:
恩,建议再考虑下阻抗匹配的问题。LZ的OP07反相放大,本来输入阻抗就不好做大,在保证倍数的基础上可以用T型结构去代替R7,还有正向输入端最好不要直接接到地上哦,加一个电阻Rf=R4//R7,防止失调电流的影响。总之看下来应该还是阻抗匹配出了问题。
LZ可以试一下,是不是把前后两级断开之后,两级都可以正常工作:第一级单独空载的时候电压正常。第二级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的时候放大,积分也正常,但是两个一合起来就不对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把运放的输入电阻调大就可以了。实在不行改同相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 好的
我用这个办法调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测量前级电路就有问题,实际测量电压值比AD转换计算的值小0.01V左右,
AD输入端接地结果一样,AD转换值还是大0.01V

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