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2011-05-16):
(无正文)

网友A:
按这个频率范围,只能考虑电解电容。

网友B:
耦合电容对精度要求不高,本身漏电小些即可,用电解电容即可。

网友C:
测量频率在几HZ,怎么能用电容耦合信号呢?就算是用电解,那得要多大呀?我看楼主还是考虑别的办法吧。

网友C:
或者你的要求不高,获取微分信号可以满足使用,那样是可以考虑的。至于用啥电容,应该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吧。

网友D:
cbb性能好些。

网友E:
信号频率10Hz,耦合使用CBB电容的例子,模拟示波器的输入端。

网友B:
高保真音响有用CBB电容的,普通音响则用铝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