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88,89和部分79系列8位机的ISP要点--缥缈九哥总结

楼主(2011-05-16):
1,所有的8051的ISP,都是在复位上电马上运行其它地址上的ISP程序,在极短时间(估计就100MS左右)内尝试去握手进行ISP下载,否则就直接跳到0地址去执行正常代码。
2,通常要求就是上位机在等待被下载的单片机握手过程还没有超时的时候,对下面的单片机进行手动热复位,上电冷复位,去启动运行ISP代码,才有可能成功。
3,通常有些8051进行ISP还需要检测P1.0,P1.1,(P2.6,P27)等脚电平确定是否启动ISP等待握手(如100MS左右)。否则就不需要等待就进入到0地址的主函数(这样能省掉上电延时的100MS)。
4,所以要求CPU复位期间MAX232通信必须是稳定能工作的,P1.0,P1.1等是可靠连接到特定电平的。手动复位脚也不允许有抖动多次复位。防止与上位机握手成功瞬间又被复位中断了通信。
5,质量不好的MAX232可能在上电100MS内的电荷泵都没有正常工作,所以不可能通信握手成功的。P1.0,1.1如果上电瞬间不能可靠连接也会有误判断。RST脚的抖动也是很危险的。

网友A:
恩,说的很在理;

网友B:
感谢九哥,学习了。

网友C:
其实,看资料,我也很喜欢这款单片机,

但,从代理那里拿到了样品,自己回来测试,不行,下载一次后就不能再下载

然后向代理购买了一个简易的写码器,严格按他的指导去写,这次又写死了两个88f54,

代理说,可能是有些寄存器问题,我想想也是,因为写入的那个程序是用于77E58的双串口,可能两家的定义有点不同。

搁置了2个月,再从头开始,研究sh89F52D,

第一步,写通信程序,从最简单的开始写起,

这次真的可以下载了,反复下载都没问题,不过只能用中颍自己的写码器,

同样是用串口下载,但我自己做的班子,可以下载STC,恩智浦,芯唐,就是不能下载中颍,

唉,凑合一下吧

不过,高兴得太早了,这个中颍怎么写,波特率都不对,最后发现,虽然板上的晶振是11.0592,但用16M晶振,去设置波特率才正确,

最后发现下载那里有个选项,是采用内部的RC 16.6震荡,这次怪我没看清楚,

下载,选外置11.0592,下载,OK,

再下载,死了,这IC还没有来得及到我自己设计的板,就这么死掉了,

还有是,中颍那个下载软件是下载成功以后,还不停地下载下个芯片,如果客户要用232测试这个下载的程序,比如开始时候用232发送一个码给pc,看看波特率对否,就不好了

看来,中颍的下载,还待改进

网友A:
您好,关于您提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1)“下载成功以后,还不停地下载下个芯片”
这个设计是为了量产烧写方便;下载成功以后默认您会换一颗IC进行下载,这样就很方便了;
如果说下载成功后,想发东西给PC,需要将下载软件停止,这样才行,否则串口会给软件一直占用的。

2)关于您说的选项16M等等
这个是中颖IC与其他的IC不相同的地方----代码选项(其实其他IC也有,例如ATMEL的熔丝位);通过这个代码选项可以选择振荡器类型,LVR,WDT开关等等项目。
为什么要用代码选项而不是寄存器控制?
代码选项都是一些重要的选择位,代码选项会将这些选择位都烧写在FLASH内,FLASH是不会被修改的,保证了重要功能不会由于程序跑飞等原因而修改掉;寄存器做不到这一点

3)您说了几次下载死掉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您的代码选项选择正确(如下图)第二次下载肯定会成功;就如九哥说的,中颖IC下载的原理是通过ISP区域的代码进行下载的,只要能够正常进入ISP区域,就肯定能够烧写成功;您可以P1.0,P1.1接地再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再发帖找我,我可拿IC去分析一下

4)您说的“我自己做的班子,可以下载STC,恩智浦,芯唐,就是不能下载中颍”
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九哥分析的“MAX232”挑选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改进

5)推荐您使用JTAG口仿真
现在的SLAB可以支持JTAG烧写,烧写后拔掉JTAG口上电即可运行程序,这个其实和串口下载差不多;也可以JTAG口直接在线仿真,这样对调试程序更有帮助。

谢谢您提了这么多问题,我们总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新的ISP51的2.2版本才支持标准的电脑的COM口下载 。我用PL2303HX的串口线就很好用。另外要注意,有些版本的USB驱动也不行。同样是同一台电脑,同一个USB串口线。说明USB转的串口线还是有些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D:
质量不好的MAX232可能在上电100MS内的电荷泵都没有正常工作,所以不可能通信握手成功的。P1.0,1.1如果上电瞬间不能可靠连接也会有误判断。RST脚的抖动也是很危险的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2011-06-18):
另外增加一点,用了外部晶振下载成功ISP后,不能再更换其它参数的晶振再ISP。

楼主:
还是有人很不习惯这个ISP。顶起。

网友E(2011-07-24):
中颖单片机的isp真是做得太差了

网友F:
中颖的ISP还行,就是选项字做的不好;擦出时成0,结果有好多芯片不方便下载了,有些芯片(ISP)默认选项还是XXXX接地才能下载,结果就成了“可以下载一次”的了,还要接地才能恢复;不过和其他芯片相比下载速度还是挺快的;

楼主:
总体来说,已经很不错了,8051技术就是局限成那么样了。毕竟还有JTAG呢。

网友G:
总结的真不错

网友H(2012-12-05):
力挺中颖,8051核的姣姣者.

网友I:
说了那么多,意思就是中颖比较娇贵,你们好好好伺候。

楼主:
串口ISP就是比较娇贵的。通信一错,就很容易锁死ISP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串口ISP就是比较娇贵的。通信一错,就很容易锁死ISP了。

这应该是ISP软件没编好,无论如何出错,都不应该死锁ISP ,  芯片重新上电后,应恢复ISP下载。

同理,中颖的JTAG仿真器也有一点小问题,容易掉线,USB死掉,难道软件上就不能尝试定时握手通讯?

不成功就重启USB, 复位JTAG仿真器,重新连接吗?

楼主:
JET51没有什么问题,但是S-LAB经常不稳定 。中颖的ISP问题是比较多,其余没有问题。

网友K:
这种还真不好查。

网友L(2013-05-04):
中颖的ISP下载器S-LAB做的不好,理由如下:在ISP51软件环境下,使用中颖的S_LAB下载SH88F4051,发现有这么个问题,点击“自动操作”--“确定”后,第一次可以下载,但是如果在通信连接超时后,再次点击下载,就无法实现下载了;或者在第一次下载后,提示:完成,等待再次通信联络中。。。“时,如果人为点击”取消“后,再点击”确定“,也无法实现下载,必须重新插拔S_LAB下载器,才能实现重新下载。这种情况,给我带来了操作上的麻烦,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能够实现:点击”确定“下载时,如果不想下载,接着点击”取消“,然后还能再点击”确定“时,也可以下载。

网友M(2013-06-04):
首次接触,看了资料和论坛还以为下载有多难。吓得我都不敢尝试。试了才知道,Just So So;

网友N(2017-01-03):
九哥,你好,耽误你点时间咨询你一个问题。SH79F083A从代码选项中设置“单片机复位后IO口为输入状态”,进入程序后,如何把IO口设置成其他模式,比如准双向。只设置P1M0、P1M1、P3M0、P3M1这几个寄存器是不是不可以?还需要设置什么地方?

楼主(2017-03-25):
唉。到现在 还有人不断问我为什么ISP不行。

楼主:
需要ISP。不外就那么三个条件:1,上位机要进入等待握手状态。2,CPU执行ISP代码去与上位机握手,3,CPU握手到烧写成功期间,CPU供电稳定,复位稳定。没有什么秘密。

网友O:
请教一个问题,ISP端口在被仿真占用,不能完全仿真。如何处理,只有靠程序分析.好像没有E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