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7824+LM2576T输出12V可否实现?效果?优缺点?

楼主(2011-05-16):
220v电压输入,用LM7824获得24v稳压输出后,通过下面所示电路输出12v电压。接通后发现7824芯片骤热。请问是什么原因???

7824的接法大体参照下图局部,低频用1000uf+104电容,高频用100uf+104电容。

网友A:
7824上面耗散的功率太大了。
在2576之前使用7824来稳压,毫无意义。

网友B:
普通型的LM2576最高准许40V输入,高压型准许60V输入,对于开关电源,只要输入电压不过限,其效率是特定的,在定负载下的发热量是常数,在前面加线性稳压电源纯属画蛇添足,反而降低了电源效率。如果你需要24V还有它用,那么应该用两级2576。

网友C:
要不就是输入输出压差大了,要不就是后面接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D:
不需要7824

网友C(2011-07-03):
直接将工频变压器输出降低点电压就可以接2576直接降压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