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信号脚问题【供电不同源】

楼主(2011-05-16):
第2张是红外接收头放在开发板的输出的信号,和电脑USB供电引出+5V的情况一样高电平宽。
第1张是红外接收头放在洞洞板的输出信号,也就是电机驱动引出的电源。高电平很窄。

来者有分:)
====================
经过各种各样的测试排除。发现原来+5电源不一样。于是得到的结果就出现差异。与其他电路无关,下面是4种不同电压来源
------------------------
1洞洞板上的电源是由电机驱动板引出的5V,和这个有关系?但是,测试的时候,电机并没有转啊。
----------
2用USB接开发板,然后由板上引出的+5V得到的逻辑图是最正确的。
-------------------
3用交流转直流的线性电源,发现也是和图1一样的逻辑图,即和电机驱动引出5V的逻辑图是一样的。然道只有开发板的+5V最平?红外接收头对电源要求高?
-----------------------
4用电脑的USB线中的两条,+5V。是图2 和开发板的一样。

楼主:
咦。50分没人要啊。

网友A:
原理图什么都没有,不好看啊,记得接收头没接上拉电阻没事的呀

网友B:
应该是电路连接的问题,不关上拉电阻的事。

网友C:
跟电阻关系不大...

网友D:
不知道和洞洞版背面的布线有吗?粗细?

楼主:
原理图什么都没有,不好看啊,记得接收头没接上拉电阻没事的呀
引用 网友A:

信号就接stc 3.2口。

网友E:
测量工具?

楼主:
测量工具?
引用 网友E:

虚拟逻辑仪

网友F:
看你贴出来的波形,肯定不是因为上拉电阻引起的

网友G:
好像只是在每个上升沿来一个脉冲,电路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虚拟逻辑仪的设置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好像只是在每个上升沿来一个脉冲,电路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虚拟逻辑仪的设置会不会有问题?
引用 网友G:

就电源不同。

网友H:
跟电阻关系不大

楼主:
跟电阻关系不大
引用 网友H:

嗯 已经确定。

网友E:
测下你所说的两组电源(OK和NG),看下波形变化是否一致!纹波情况!
不同电源空载时提供的电压或许是一样的额,但是一旦带载了,电压就会根据负载情况而变化。带载能力差的,电压会有很大变化!

网友I: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J:
不同地线;USB用电脑的电,地线相同.

楼主:
不同地线;USB用电脑的电,地线相同.
引用 网友J:

您是指逻辑分析仪与红外接收头用的地 一致的话。正确。  不一致的话,不正确?

网友:
洞洞板 线:)

网友K:
第一张图你说是电机驱动引出的电源
那你有隔离吗?

楼主:
不同地线;USB用电脑的电,地线相同.
引用 网友J:

结贴。
------------
确实是共地的问题。 您能解释下相关知识嘛。 新手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