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极性电容

楼主(2011-05-16):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非常小的交流可以

估计跟材料和内部的结构有关  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这要看电容两端的偏置电压,如果能时刻保持单向偏置则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C:
纯交流环境下是不能使用有极性电容,但实际电路中往往将交流信号垫在一个直流电平上,这时就可以使用有极性电容的了,典型应用是音频放大器中的耦合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re4
实际上就是交流上加个基准电压,可以这样理解吧。
我们公司测试功放电路,测试失真度,我看之前人家做的板子往输入端加1K正弦波的时候,是用的电解电容耦合的。这样看的话,又好像是可以上交流信号的啊?

楼主:
不要沉下去

网友D:
re4
实际上就是交流上加个基准电压,可以这样理解吧。
我们公司测试功放电路,测试失真度,我看之前人家做的板子往输入端加1K正弦波的时候,是用的电解电容耦合的。这样看的话,又好像是可以上交流信号的啊? ...
引用 楼主:

放大电路中藕合电容的作用就是隔直通交的
如果没有直流偏置,信号又是纯交流信号,那还要电容干嘛?
直接藕合不得了

楼主:
8楼:
耦合电容我知道,我这说的是极性电容,有正负极的电容!

网友E:
re4
实际上就是交流上加个基准电压,可以这样理解吧。
我们公司测试功放电路,测试失真度,我看之前人家做的板子往输入端加1K正弦波的时候,是用的电解电容耦合的。这样看的话,又好像是可以上交流信号的啊? ...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
帮顶

网友D:
楼主可否方便把你们测试用的电路图发上来?

另外:模电书放大电路一章对此有详细解释;你对功放电路加入正弦波时,加入的信号源相当于一个交流电压源和其内阻串联,而对于直流通路来说,输入回路信号源部分只保留其内阻,所以加上有极性电容时,电容负极接信号源,正极接功放即可,其直流通路依然是正极电压为正向偏置电压,负极电压为0

楼主:
re11:
正如你所说的,电容负极接信号源,正极接功放。但是,这个可以用直流通路来分析的吗?我有点疑惑。
今天在公司简单的验证了一下:用交流信号接在极性电容正极,负极接一个很大的电阻到地,电容负极信号和交流信号一模一样。这似乎有说明了交流信号可以接极性电容。这和chunyang说的“纯交流环境下是不能使用有极性电容”矛盾啊。

网友F:
12楼:
你才试了多长时间?试验的信号电压多高?电流多大(那个很大的电阻有多大)?
电子设备,可是要求连续工作的,工作几千几万小时不出故障的。

楼主:
re13
教训的是啊,汗,呵呵.......

网友F:
电解电容,两端施加的直流电压超过额定值,不是立即就损坏,往往是漏电流增大,电容发热,最后坏掉。超过额定值太多,发热剧烈,可能爆掉。但若超过不太多,发热不是很剧烈,则可能要数天甚至数周才损坏。
你的试验使用交流电压直接施加在电解电容上,但请注意:“电容负极信号和交流信号一模一样”说明电解电容两端交流电压很小,而电解电容允许不大的反向电压(大约1~2V,与持续时间有关,与电解电容正向耐压有关)。平时为检查电解电容,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反复量电解电容两端,施加在电解电容上的反向电压约1.5V,为时数秒,这并不会使电解电容损坏。

楼主:
re maychang:
看你对每个帖子的回帖,都觉得受益匪浅。要多多向你学习啊!

网友F:
16楼:
向我学什么?实在没有必要。
看书,包括教材和各种资料,动手试验,再回去看书……反复验证,这是学习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