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和地线布线规则

楼主(2011-05-17):
一、电源线和地线的布线规则如下:
1)芯片的电源引脚和地线引脚之间应进行去耦。去耦电容采用0.01uF的片式电容,应贴近芯片安装,使去耦电容的回路面积尽可能减小。
2)尽量加宽电源线、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它们的关系是: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宽为:0.2~0.3mm,最经细宽度可达0.05~0.07mm,电源线为1.2~2.5 mm。
3)对于两层板来说,最好这样规划:表层走多条电源信号,另一层走多条地信号,让电源和地信号像“井”字形排列,基本上不走环线。
4)一般都是就近接地,但要区分模拟和数字地:模拟器件就接模拟地,数字器件就接数字地;大信号地和小信号地也分开来。
5)数字电路的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不能这样使用。
6)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敷铜),在印制板上把没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接作为地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和地线各占用一层。
7)应避免梳状地线,这种结构使信号回流环路很大,会增加辐射和敏感度,并且芯片之间的公共阻抗也可能造成电路的误操作。
8)选用贴片式芯片时,尽量选用电源引脚与地引脚靠得较近的芯片,可以进一步减小去耦电容的供电回路面积,有利于实现电磁兼容。板上装有多个芯片时,地线上会出现较大的电位差,应把地线设计成封闭环路,提高电路的噪声容限。
9)同时具有模拟和数字功能的电路板,模拟地和数字地通常是分离的,只在电源处连接避免相互干扰。不要把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重叠放置,否则就会产生耦合电容,破坏分离度。
10)电源线尽可能靠近地线以减小供电环路面积,差模辐射小,有助于减小电路交扰。不同电源的供电环路不要相互重叠。
二、规则的检查
布线设计完成后,需认真检查布线设计是否符合设计者所制定的规则,同时也需确认所制定的规则是否符合印制板生产工艺的需求,一般检查如下几个方面。
1)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贯通孔、元件焊盘与贯通孔、贯通孔与贯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生产要求。
2)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耦合(低的波阻抗),在PCB中是否还有能让地线加宽的地方。
3)对于关健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如长度最短,加保护线,输入线及输出线被明显地分开。
4)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是否有各自独立的地线。
5)后加在PCB中的图形(如图标、注标)是否会造成信号短路。
6)对一些理想的线形进行修改。
7)在PCB上是否加有工艺线,阻焊是否符合生产工艺的要求,阻焊尺寸是否合适,字符标志是否压在器件焊盘上等。
8)多层板中的电源地层的外框是否缩小,如电源地层的铜箔露出板外容易造成短路。
9)IC去偶电容的布局是否尽量靠近IC的电源管脚,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的回路是否最短。
10)在印制版上是否增加必要的去藕电容,滤除电源上的干扰信号,使电源信号稳定。

网友A:
这个真是好东西

网友B:
顶你胖哥    ,,每次打开都能看到你给我们好东西分享。。。。。

网友C:
楼主真是好人,学习了,对我很有帮助!!:handshake

网友D:
呵呵,挺好的东西

网友E:
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网友:
非常荣幸啊

网友F:
想问:电源地和信号地单点接地,是什么意思?
具体怎样连接?

网友G:
感谢LZ的经验分享,
LZ用的什么软件,可以加扣扣吗?
方便有问题时可以及时请教

网友H:
谢谢了,不过现在还不能理解。以后再说!

网友I:
做个记号, 以后看

网友J:
努力努力

网友K:
3)对于两层板来说,最好这样规划:表层走多条电源信号,另一层走多条地信号,让电源和地信号像“井”字形排列,基本上不走环线。

胖哥,俺对此句有疑惑
如果是同一分割区的电源和地,俺感觉越紧耦合越好,尽量电源与其相应的地平行藕合,其间的分布电容其实相当于电源于地之间加的退藕电容,而不同分割区的电源和地,要尽量减小藕合,如果不同分割区的电源和地上下平行,干扰就会通过电源平面互相藕合过去;那就失去电源平面分割的意义了

对于信号,除了差分要求越紧密藕合越好,其它共模信号线均是要求越 井 越串扰小

楼主:
你把电源和地当做共模信号线看就可以了。

网友L:
对于两层板来说,最好这样规划:表层走多条电源信号,另一层走多条地信号,让电源和地信号像“井”字形排列,基本上不走环线。
电源线尽可能靠近地线以减小供电环路面积,差模辐射小,有助于减小电路交扰。不同电源的供电环路不要相互重叠。

我怎么觉得这两条有点矛盾呢?

网友K:
胖哥第三条可能写的本意是信号线
同一组的电源和地应该紧密藕合,也就是分布电容越大越好

同一组电源与地之间还专门加许多大电容小电容,目的也是加强电源与地的藕合
直流电源的理想特征是纹波为0
而信号之间的理想状态是各不干扰,各保持各自的交流特征

而藕合的直接结果是通交流,故同一组的电源与其地要保持其直流特征,要求“通交流”把电源上的纹波干扰之类尽量引至地平面
而信号之间(差分除外) 尽量少藕合,以防各自的交流性格通过藕合“交叉感染”,导致"我已不再是我(易受干扰的信号),而你却依然是你(不易受干扰的信号),或者“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她身上有你的烟草味(两个都易受干扰信号的真实写照啊)”

网友M(2011-07-19):
LZ 大哥是我在21里面见过最牛X的人了

网友N:
我也在学习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唐山话!!顶菜真好呀楼主!!感谢至极

网友O:
经典了,顶一个!

网友P(2013-05-15):
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