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中旁路和退耦

楼主(2011-05-17):
什么是旁路?旁路(Bypass),是指给信号中的某些有害部分提供一条低阻抗的通路。
电源中高频干扰是典型的无用成分,需要将其在进入目标芯片之前提前干掉,一般我们采用电容到达该目的。用于该目的的电容就是所谓的旁路电容(Bypass Capacitor),它利用了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理想电容的频率特性随频率的升高,阻抗降低,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可以看出旁路电容主要针对高频干扰(高是相对的,一般认为20MHz以上为高频干扰,20MHz以下为低频纹波)。
什么是退耦?退耦(Decouple),最早用于多级电路中,为保证前后级间传递信号而不互相影响各级静态工作点的而采取的措施。在电源中退耦表示,当芯片内部进行开关动作或输出发生变化时,需要瞬时从电源线上抽取较大电流,该瞬时的大电流可能导致电源线上电压的降低,从而引起对自身和其他器件的干扰。为了减少这种干扰,需要在芯片附近设置一个储电的“小水池”以提供这种瞬时的大电流能力。
在电源电路中,旁路和退耦都是为了减少电源噪声。
电源蓄能电容储能电容安装的位置:储能电容的作用是为芯片提供瞬态高能量,因此在布线时,要尽量使它靠近芯片。这种提法有时不够确切,更确切的要求是:使储能电容的供电回路面积尽量小。也可以这样说:是储能电容与芯片电源端和地线端之间的联线尽量短。
芯片的影响:储能电容与芯片之间的联线长度是线路板走线的长度加上芯片自身引脚的长度。因此,要减小这个两部分的总长度。因此要选用电源引脚与地引脚靠得近的芯片、不使用芯片安装座、使用表面安装形式的芯片等。
二级储能电容:每片芯片的储能电容在放电完毕后,需要及时补充电荷,作好下次放电的准备。为了减小对电源系统的骚扰,通常也通过电容来提供电荷。为了描述上的方便,称起这个作用的电容为二级储能电容。当线路板上的芯片较少时,一只二级储能电容就可以了,一般安装在电源线的入口处,容量为芯片储能电容总容量的10倍以上。如果线路板上芯片较多,每10 ~ 15片设置一个二级储能电容。这个电容同样要求串联电感尽量小,应该使用钽电容,而不要使用铝电解电容,后者具有较大的内部电感。
电源解耦电容的正确布置:

网友A:
真好,我又学习了。

网友B:
你图里的是去耦电容啊。怎么写成旁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