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长期工作会坏吗?

楼主:
平时输入无信号时,运放输出为-12V.光藕导通.当有信号时,运放输出为+12V,光藕不通.运放输出为-12V时有2个MA多的电流.(长期灌入电流).输出为+12V时,电流较小,问题不大.关键是运放输出为-12V时,长期灌入有2个MA多的电流,这个运放长期工作会坏吗?

2011-5-17  (12.76 KB )

楼主(2011-05-17):
图错了,R50是接地的.

2011-5-17  (13.4 KB )

网友A:
re LZ:

不会坏。但建议输入对地(0V)加个下拉电阻,以确保无输入时输出为-12V。

网友B:
MC33274不是轨对轨运放,意味着运放最高输出有可能是10V
这样,光耦可能出于微导通状态。

还有,光耦副边也没有设计好。单片机输入是高阻,稍微一点漏电流就会判断为逻辑高了。
所以还是改为共发射极接法吧。即把R60挪到光敏三极管的发射角来。

还有,你的R60取值太小了,光耦根本推不动这么大电流的。(3.3V-0.3) / 510 = 6mA,If 才2mA

运放做比较器,没有做迟滞比较,稍微一个纹波就会把输出扰乱的。

所以,楼主再好好改一改吧。

网友C:
2mA的灌入电流,运放是不会损坏的。但,LZ的电路是用于通信隔离的,即光耦为开关信号,使用仅2mA的驱动电流是远远不够的。LZ应将R13的阻值至少减小5倍,以保证通讯的速度和电路的稳定性。另外,建议在MCU的RX端对地增加一只负载电阻(5-10K),以保证信号的稳定性与速度。

网友C:


网友D:
同比较器比较合适

楼主:
改后的电路

2011-5-17  (13.67 KB )

楼主:
yuanchsh发表于 2011-5-17 12:2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5楼: 2mA的灌入电流,运放是不会损坏的。但,LZ的电路是用于通信隔离的,即光耦为开关信号,使用仅2mA的驱动电流是远远不够的。LZ应将R13的阻值至少减小5倍,以保证通讯的速度和电路的稳定性。另外,建议在MCU的RX端对地增加一只负载电阻(5-10K),以保证信号的稳定性与速度。

“LZ应将R13的阻值至少减小5倍”,那么就会电流增大5倍,运放一路就10几个MA,四路运放就40-50MA,哪行呢?关键是运放四路一共最大静态电流为15MA。

网友E:
8楼:
你的运放是开关工作。既然是开关工作,没有必要用AD704这样的精密运放。
AD704输出不能高于电源电压减去1.5V左右。这一点不如廉价的比较器如LM393等。
从图中看,12V电源与3.3V电源共地。若确实共地,则光耦的隔离作用大打折扣,和不用光耦差不了太多。

楼主:
表中的Rload是指输出负载吗?

MC33274不是轨对轨运放,意味着运放最高输出有可能是10V
这样,光耦可能出于微导通状态。AD704够了吧?

2011-5-17  (29.27 KB )

2011-5-17  (57.64 KB )

楼主:
我是一个输入信号源同时用在四路比较器上。因为AD704的输入阻抗很高。

2011-5-17  (23.21 KB )

楼主:
四路同时接一输入信号,降低不到0。2V。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么就会电流增大5倍,运放一路就10几个MA,四路运放就40-50MA,哪行呢?”你可以在运放输出端采用三极管扩流来实现哦。

网友F:
4楼分析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