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 C程序 遇到怪问题

楼主(2011-05-17):
unsigned long int z;
unsigned int mc;

mc=200;
z=mc*1000;

z的结果竟然是34464,并且发现Z的结果不能大于34464,否则就等于34464
unsigned long int 型变量最大可以到4294967295的阿?

网友A:
强制类型状换,让乘数和被乘数都变成4位(unsigned long)类型的,结果才能确保是4位的。

大致这样:z=(unsigned long)mc*1000;

网友B:
改为:
mc=200;
z=mc;
z=z*1000;
也可以,两边的类型要保持一致

网友C:
这是C的基本问题

楼主:
谢谢2楼、3楼。

这样程序会慢一些是吧?

网友D:
参数传递类型保持一致才是最重要,
速度差不了多少的,
参数类型不一致辞,在以后的函数调用中会吃很多苦头的

网友E:
平台的特点,呵呵,没办法,靠经验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不是平台特点,C很容易有这问题的